楼主(2012-02-21):
最近设计一台设备,用于检测振动。当振动传感器的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转变成电压时,需转变成db来判定振动是否符合要求。
可能说的不详细。大概就这样的工程用PLC还是用工控机呢?

楼主:
我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A:
1、你先确认找个工程的总款是多少?用哪个值得与否?
2、用PLC稳定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先确认找个工程的总款是多少?用哪个值得与否?
2、用PLC稳定

只要PLC能做到当然用PLC了~就是不知道PLC是否能输入公式进行处理,然后判别。呵呵 我初学好多不懂的~

网友B:
我们厂用的是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用的是工控机

那PLC是否可用呢?

网友C:
用PLC+模拟量模块+一个触摸屏,把震动信号用曲线表示在屏上,自己做一个界面,可打印存档,追溯,和工控机一样
锁螺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LC+模拟量模块+一个触摸屏,把震动信号用曲线表示在屏上,自己做一个界面,可打印存档,追溯,和工控机一样

这样的情况是否能使传感器的信号通过公式等转变成db显示呢?比如振动产生的电压是0~200mv然后通过放大器成0~2V,2V对应一个60db
这样让触摸屏上显示的是db值。因为以前没用PLC这样做过。也不知道是否可行。求指教

网友C:
完全可以啊,可以做的很人性化,
锁螺丝机

网友C:
你的要求是PLC最基本的功能,加减乘除------看你怎么运算公式都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结果,设定最高值,最低值,过渡值,PID----灵敏度,解析度----
锁螺丝机

网友C:
只要你有时间可以把它软件做成一个全方位的测试软件
  • 下载积分:+5(祥林嫂) 热心助人
  • 锁螺丝机

网友D:
这个选择还要有很多条件才能确定呀!

网友E:
都一样  能搞出来 稳定就是好的
就做更好的!

网友F(2012-07-31):
可以用PLC的。  但是,要求检测数据长期保存,你就需要用工控机了。

网友G:
用PLC+模拟量模块+一个触摸屏
wananjushi

网友H:
有点看不懂
配线器材

网友I:
我感觉选择工控机还是PLC,关键看自己对哪种机子熟悉,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情况是否能使传感器的信号通过公式等转变成db显示呢?比如振动产生的电压是0~200mv然后通过放大器成0~2V,2V对应一个60db
这样让触摸屏上显示的是db值。因为以前没用PLC这样做过。也不知道是否可行。求指教

光你说的这功能PLC做做足够了  用PLC做灵活性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