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1):
各位:
     我们公司一直在使用固态继电器,但是经常出现问题,现在几乎都换成了接触器,我不知道,是我们使用有问题,还是固态继电器本身质量有问题。我们使用的油压机齿轮泵,电机功率4KW,选择的固态继电器是,上海月胜的40A,用了一段时间,固态继电器就会缺相,严重的就会烧电机,据车间说,由于固态继电器缺相烧过电机的。前段时间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器,一共54KW,选择的100A的固态继电器,几分钟时间就烧了一相。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了?
无独有偶啊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 散热方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用得固态继电器都加了散热片的。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B:
1、请选择有品牌的继电器,比如西门子的,请选择官网订货!
2、我对这个设备部了解 请说明设备的工作原理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控制电动机还是用接触器可靠

网友D:
控制电动机还是用接触器可靠,固态继电器控制纯电阻负载还可以,但还是怕短路,短路就烧掉。

网友E:
最好是继电器   要不就要选择好的牌子

网友F:
固态继电器用得少,一般能用接触式的都用接触式的。

网友G:
同意 一楼的说法

网友H:
我们只用来做制动用

网友I:
固态继电器最好用在控制回路,建议电机之类大电流设备还用接触器为好

网友J:
市场上的固态继电器良莠不齐,最好选大品牌的国外的

网友K:
引用楼主hejian96于2012-02-21 16:57发表的 关于固态继电器 :
各位:
     我们公司一直在使用固态继电器,但是经常出现问题,现在几乎都换成了接触器,我不知道,是我们使用有问题,还是固态继电器本身质量有问题。我们使用的油压机齿轮泵,电机功率4KW,选择的固态继电器是,上海月胜的40A,用了一段时间,固态继电器就会缺相,严重的就会烧电机,据车间说,由于固态继电器缺相烧过电机的。前段时间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加热器,一共54KW,选择的100A的固态继电器,几分钟时间就烧了一相。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了?

怎么看不到电压哪?
380V的

网友L:
1楼的说法非常正确;

楼主:
我们用得固态继电器都有那个散热底座,散热没有问题。

网友M:
有没有散热?缺相可以加保护!

网友N:
散热很重要

网友O:
国产的固态继电器一般不用于电感负载,在纯电阻电路负载中富裕量要加一倍。

网友P:
电机的启动电流大,或停机时因电机是感性负载有反向电动势会有很高的反向电压击毁电子开关.

网友Q:
电机是感性负载呀?启动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你说会不会少坏呢?
应该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R:
正规厂家的固态继电器本身没什么问题的了,首先看楼主的用法:4kw,380V,用在油泵上,如果采用角型接法,直接连接,额定电流会在7到8A左右,正常的启动电流为4到6倍,如果是在满负荷启动时,电流会超过40A。正规厂家标注的是长期工作电流,也有个别标注的是最大电流。如果标注的是额定工作电流,在启动频繁的时候一样也会损坏。有的厂家在使用说明书中会注明,用在感性负载中要求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7倍的电流来选择。
需要7倍吗?那我选接触器呢?选接触器没听说过要选正常启动电流的7倍,一般都选大1、2个规格的接触器
下载积分:+3(hejian96) 热心助人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S:
选型时要考虑容量和耐压、配置的散热面积等因素。

网友T:
是的~固态的散热很重要~

网友U:
启动电流很大,电压很高!要加浪涌电压吸收回路吧!
宜宾工控

网友V:
还是改用接触器吧!简单实用

网友W:
控制电动机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控制纯电阻负载

网友X:
我们公司也使用固态继电器控制8台电动机,不过电机比较小均为1.1kw/380v的用了4年还没有烧过一台呢,估计是配套问题。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在要求频繁启停的场合,比交流接触器优越。但是加热器不赞成使用固态继电器,觉得这类设备还是接触器好。

网友Y:
质量差的,经常击穿,不能触发,比接触器贵,但柔性控制比接触器好
实践

网友Z: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动机是不明智的选择,首先是电动机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这可能让固态继电器过流。电动机感性负载,停车的时候就是发电机,那么电动机发出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在一起有可能让固态继电器击穿
控制电动机还是用接触器可靠

网友AA:
那是你没有选好产品,选富士品牌的固态很好用,散热也做得可以。国货还是技术不过关。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动机是不明智的选择,首先是电动机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这可能让固态继电器过流。电动机感性负载,停车的时候就是发电机,那么电动机发出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在一起有可能让固态继电器击穿
控制电动机还是用接触器可靠

也要看是什么电机停机呀,普通电机在做自由停车会发出交流电?还是第一次听说。只知道伺服 步进会发电哦,还有就是滑差电动机。

网友AB:
欧姆龙的质量不错

网友AC:
这个我来说两句:
-------------------------------------------------------------------------------
我们有个客户,专业生产各种固态继电器,规模不小,我们直接找业务和老板了解过这个东西,比如说单相40A的固态继电器,市场上有的“批发价”,只是十多元,而他生产的固态,出厂家,老客户大客户,都要38。7,我没法理解,熟了以后他才说,这种超别宜的,内部元件都是旧电子元件做的,再有就是不可能做老化试验,光老化试验,成本电费每只就近0。8元,所以我建义如果要用话,一定要用好牌子的,或直接找生产厂家要货
可笑的是,我也见到过,有个小厂生产低档固态继电器及调压模块的厂家,他们的烤箱用的加热元件却是进口的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