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看一下这传感器

楼主(2012-02-21):
帮帮忙看一下这牌子的传感器质量怎样 24VDC NPN 听人说很容易误动作

网友A:
任何品牌都不一定全部质量好,不知名的品牌也不一定不好,很难说质量好坏,只能用起来就知道了,不过我没有使用过这种。

网友B:
近接开关一般好少误动作的。

网友C:
要看这它的接触频率

网友D:
看你怎么用了,如果用在PLC上,使用的寿命就长一点,如果用在继电器控制中,寿命就短。

网友E:
选台湾产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