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思路问题??????

楼主(2012-02-21):
梯形图
大约有30个左右的常开触点,当同时有2个或以上的触点闭合时输出线圈置1
其余输出为0,大致用哪个命令完成,思路是什么

网友A:
不清楚你使用的PLC类型。
大致的思路就是,统计30个触点所在的这个双字数据中置位的个数,大于等于2,则输出。
程序实现的思路就是使用FOR循环不断移位并判断最低位是否为ON,是则计数器+1。最后判断计数器中的值。
200中没有直接指令实现,300中可以使用TI-S7 库中FC99(BitSum)用于统计置位位数,然后使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如果用omron就好做了,30个点接到3个输入通道,0,1,2通道。然后bcntc位计数指令检测出0,1,2通道里为1的个数,如果大于2则输出接通。
临沂临正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39-3121190手机18853981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