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在单片机里读出程序,即hex或bin文件?

楼主(2012-02-21):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在单片机里读出程序,即hex或bin文件?请告诉我吧:QQ:805565680.

网友A:
都可以,如果是汇编语言的就是HEX,如果是C就是BIN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hex十六进制,bin是二进制,可以转换的,不管是ASM,还是C语言编辑的,最终都要生成HEX或BIN烧录到芯片。

网友C:
偻上说的对

网友D:
不是很好读的

网友E:
hex是编译后的文件,可以直接下载到单片机中去。但不能更改程序,也转换不了asm或c文件

网友F:
读出后,可反编译。
在单片机里读出程序,即hex或bin文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