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电缆怎么算电流

楼主(2012-02-21):
185mm2的单股铜芯的电缆,他的载流量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A:
埋地国标能带404安,桥架安装下调10%,穿管安装下调20%,

网友B:
我一般选择x2

网友C:
我一般也是×2,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D:
*2 细线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 细线也太浪费了吧
是的,细线多数是×4

网友E:
可以看看手册啊!要不就估算下!

网友F:
细线和大线能通过的电流不是成正比的。

网友G:
正规的标准线可以2.5倍左右

网友H:
这个有个口诀的,我发给你,大家学习交流一下吧.
十下5,百上2,二五三五43界,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意思是十个平方以下的线,乘5,
一百平方以上的线乘2
二十五以下乘4三十五以上乘3
铜线按线径的上级算,如1.5平方按2.5算
这是工厂计算口诀.很管用.
还有一个口诀也非常的实用,一并给你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网友I:
12楼说的很好。

网友I:
还要看你选择的电缆的绝缘材料,有关系的。

网友J:
截面积乘以2。如果是穿管就要缩小一个等级。

网友K:
细线和大线能通过的电流不是成正比的。

因为有集肤效应。
趁这个机会去看看什么叫集肤效应吧,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L:
查手册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