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电流怎么算阿

楼主(2012-02-21):
现在有9根电热丝(3KW/根),3根为一组Y型接法,请问在三相380V50HZ的情况下额定电流为多少? 在三相220V60HZ的情况下额定电流又为多少?

网友A:
纯电阻电路,Y接法直接功率除以220V电压就是电流了.

网友B:
Y接法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不并接起来?

网友C:
(1000/220)/3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E:
你的3KW一组等于电阻是减了2陪就成1KW了因为变粗了。至于星形接发怎么算电阻我就不太清楚了P=UI

网友F:
同意1楼,直接功率/电压,乘0.9差不多

网友G:
电热丝电压的参数

网友H:
是的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1比2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