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报故障

楼主(2012-02-22):
三菱A700变频,用泛亚(P908-301)智能温控表的4-20MA做频率调节,当把温控表的CYT1参数改成2时变频器就报过流故障,请教各路高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配合温控表的说明书和变频器的说明书啊。参数不能随便设

网友B:
参数2是什么参数?报警代码是什么,OC1?OC2?O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