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常在有关知识里面看到在PLC输出到微型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我怎么在单位的设备上没有看到过那?是不是必须加那?

网友A:
不是必须,但是如果想提高你的PLC输出端的寿命,那么就加上续流回路吧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加,晶体管输出似乎不用吧!
jxh668

网友C:
好比人穿鞋与不穿鞋在地上走

网友D:
直流那个图好像画错了。

网友E:
我们的设备都加的有啊,有些品牌的继电器内部已经加了,加续流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保护PLC内部输出继电器和外部继电器的误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加,晶体管输出似乎不用吧!

晶体管输出对感性负载更要加续流二级管,防止反向电压击穿晶体管。

网友G:
这个要看看你用的PLC是那一种输出 的,还有工作量等

网友H:
加续流二极管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I:
是的;讲究的话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那个图好像画错了。

你是说二极管方向反了吗?

网友B:
受益了!
引用 网友F:
晶体管输出对感性负载更要加续流二级管,防止反向电压击穿晶体管。

网友J:
加一个嘛 二极管又不值钱。我们公司用得全部都加了。

网友K:
感性负载要加,其他的可加可不加

楼主:
这个二极管选用什么参数?电流、反向击穿电压等,IN4007可以吗

网友L:
晶体管输出加上稳定性好!输出点也耐用,

网友M:
加续流二极管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N:
1、加个二极管 是为了释放感性负载的自感电压 用于保护感性负载.
2、另外及时释放掉感性负载电压也可以降低PLC输出继电器电压叠加导致触电容易损坏。但在实际生产中,加与不加并不影响寿命(有就加,没有就不用加。因为一般PLC的继电器触点电流有2A左右 足够电流冲击力。个人观点)
3、加二极管并不能稳定输出;
4、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值要求是外部供电(你图纸的右边画的那个电池)的2倍;电流也应该是感性负载稳定后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