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该淬火变压器最怕水循环水路被堵,特请教高手们如何检测?使用什么传感器检测那?谢谢!!!

网友A:
选流量开关控制即可

网友B:
能否加个温度感应器

网友C:
用流量检测传感器就行。

网友D:
如果你的回水是开放的,那就方便了.如果是开放的,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因为我在维护熔炼电炉时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做了一块断水报警的线路板很容易解决了,其中再加上自动断电很好用.
理论上用流量传感器是可以的,但也不是上策,它有环境温度的要求,坏的几率大.而且成本高\体积大,可靠性不高,
不便于在你这样的环境下安装,再说,你要的结果是无论哪一根水管断水都要报警或断电,那要多少流量传感?
如果是开放的水系统,再联系我吧

网友E:
用流量检测传感器或是压力,电流等 ,都可以啊!不过,要根据你的设备那个效果好

网友F:
压力和流量都可以

网友G:
这种多路循环的只能把传感器加在主管路上。采用温度报警比较好,另外使用软化水做冷却液,不容易起水垢,减少水路被堵。增加排量,降低温度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楼主(2012-05-01):
引用 网友G:
这种多路循环的只能把传感器加在主管路上。采用温度报警比较好,另外使用软化水做冷却液,不容易起水垢,减少水路被堵。增加排量,降低温度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主管路上有一个水压检测的。这个变压器流量怎么测量?还有一个如果使用传感器那是不是需要显示设备那?

网友H:
你见过家用增压泵的自动开关吧,把它装在管路上就行。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装个压力开关

网友J:
最好检测变压器温度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