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2-02-22):
如何选择电流互感器??例如一次线路为100A,该选用100/5还是150/5呢??

网友A:
像咱们平时用首先考虑是精确度,这个对于测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电流表多数是5A的,比如0.1级的100/5的就是说在满量程时候的误差为±0.1%。其他的漂移、线性度和相移考虑的不多。
看楼主需求的要求了!一般情况100/5就可以这是指你的100A指的是断路器,要是有效电流 就150/5的我认为。

网友B:
150 5’比较好

网友C:
电流互感器选用是要与二次仪表配用,如果一次线路最大为100A,该选用电流互感器150/5,二次仪表配用150/5的

网友D:
要大于所需电流一点就可以了,留有欲度嘛。

网友E:
关键要看一次侧的电流长期存在100A还是瞬时100A。如果长期存在100A该选拔150/5A。反之100/5A

网友F:
要看你的二次线接什么元件了,电能表150/5就可以了.如果是热继电器保护电机用最好是100/5。

网友G:
本人同意3楼意见
wananjushi

网友H:
看长期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