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各位工控达人,这几天好悲催啊,一客户点名要用ABB ACS550的变频器,我根本就没用过ABB的,欧美系列的也就见过德国伦茨的,就是伦茨的我也用的不好,不熟悉,平常大多用安川的。对于安川的相对熟悉了,可对ABB,一点都不了解,这几天就在ABB网站上下了N多说明书,我滴个奶奶,光一个系列的说明书都好几本,什么固件,硬件,乱七八糟的,搞的人晕,我只想知道操作面板的调试,参数的调试,怎么样使用段速和模拟量控制就行,欧美系列,和日系的区别好大,望高人指点一下,最好有视频资料教程。最后这个悲催的活,被我推了,哎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那个心甭提了,拔凉拔凉的,看来俺平时得多学习其他主流牌子的变频器使用了,哎。。。。
无独有偶啊

网友A:
那不是有好多宏吗 调用加修改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B:
ABB的使用说明书,仔细看完,运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楼主没接触过想速成,会比较困难!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这个我也没有用过,支持你哦

网友D:
500的不是可以切换成中文吗
不行就一项一项设啊!

网友E:
ABB的使用说明书,仔细看完,运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F:
abb的说明书不是容易理解;和日本的说明书有差别

网友G:
ABB 的就是有点复杂的,说明书慢慢看。

网友H(2021-11-08):
ABB说明书得认真辨析

网友I:
ABB ACS500系列变频器是我用过最简单最容易调试的变频器,说明书也不用去看太多,你只要读懂他的宏应用方法就行,因为,应用宏就决定了控制方式。读懂了他的宏应用后,在第99参数组的9902中选择你想要达到的宏功能并输入对应的马达实际铭牌参数,然后,按照他给出的接线方法接线,调整第10参数组输入模拟量要求达到的对应最高频率,第12参数组调整选择段和每段速度,再在20参数组中设定限幅,也就是最高频率和最大电流,这样基本就设置好了。如果要求在使用中启动速度和停机速度不满意,去调整22参数组的启动方式和启动停机时间。

网友J:
ABBinv你买的时候中文操作面板  不用说明书也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