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如题,我想问一下我的不能仿真是版本过低的问题么?那GX Developer8.86适合用哪个版本的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 打开软件  上面一排菜单  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正常情况就可以仿真了。。。

估计楼主用的是 PLC型号 不支持仿真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打开软件  上面一排菜单  点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正常情况就可以仿真了。。。

估计楼主用的是 PLC型号 不支持仿真吧。

是这样的问题~新手没注意 谢谢了

网友B:
再有就是两款软件的语言要匹配,不匹配改下注册表也可以。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Version]
"Language"="SimpleChine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就是两款软件的语言要匹配,不匹配改下注册表也可以。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SWnD5-LLT\CurrentVersion]

网友C:
楼上的顶起哈

网友D:
悲哀……卸载重装吧…………

网友E:
有可能仿真软件过低吧

楼主:
谢谢 是不匹配问题

网友F:
我用的8.86可以仿真呢。

网友G(2012-05-26):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不匹配问题

我的也仿真不了,也查看了注册表,用的是简体中文。怎么就不能仿真呢?还有什么要匹配设置的?

我的也是GX Developer8.86,GX Simulator-6C

网友H:
我的是GX Developer8.86用GX Simulator-6的仿真不了,我的情况是   不能仿真FX3U。基本指令也不能仿真。为什么呢?期待各位回答,谢谢

网友I:
升级下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