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想个方案,PLC还是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2-02-22):
是这样的,我的现在有个一拖二的变频器控制的,现在需要4个小时切换一次,是自动切换,如果不用PLC控制,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时间继电器可以这样循环的使用吗? 大概费用多少,如果和PLC费用相差不大,就用PLC了

网友A:
貌似4小时转换一次要用电动式时间继电器了吧?这个也不便宜啊~~这样两种价格差距不是很大吧~应该PLC贵吧?电动式时间继电器具体价格不清楚
多数会选择PLC~

网友B:
用国产的单板机式PLC来控制吧,只要100多,有三菱PLC的功能,在这个简单的控制上是可以的。有需要可以找我要货。

网友C:
搞个双回路时间继电器(可用俩普通时间继电器来实现)4小时左右的就可以了。如果前变频器停止要延时后再启动后变频器就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使用LOGO控制器价格比PLC便宜功能够用编程简单

网友E:
我建议你还是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来控制最好,没必要用大炮轰蚊子
如果你把变频器设置为端子控制,你的接触器可用中间继电器来代替,这样几十元就够了.或者直接用时间继电器的点来控制,就省掉了中间继电器.
看来就是给你个PLC你也不一定会用!

网友F:
单片机最好。

网友G:
这时要4个小时,还是用PLC好点!以后的扩展也方便

网友H:
买个控制路灯用的那种电子时钟就行,用可以设置多路输出的。

网友I:
用继电器好。。。。。。。。。。。。。。。。。。。。。。。。。。。

网友J:
用这个最简单(双时间数字显示):数显时间继电器(斯万纳):JS48S-S或DH48S-S

网友K: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L:
用数显继电器

网友M:
不要搞那么复杂啊,按说现在的变频器在恒压控制领域都有定时切换功能的呀

网友N:
是plc的10分子之一

网友O:
呵呵,用多几个定时器都可以了

网友P:
版主说得对,那叫微电脑时控开关,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Q:
使用时间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R:
用打铃器很容易就实现了你的要求。

网友R:
打铃器的价格不过1百元,比PLC省钱。

网友S:
引用 网友H:
买个控制路灯用的那种电子时钟就行,用可以设置多路输出的。
简单,实用,实惠

网友E:
微电脑时控开关是很方便,但那是按照我们的时钟来设定的,我考虑到他的工作时间不一定,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5楼

网友T:
有一种用在染缸上的正反转继电器,可以用在你这上面

网友U:


网友V: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W:
我前两天还装了一个控制电铃的控制器的,要不就用那种东西好了,好不贵,几十元钱而已

网友X:
现在有些变频器有PLC功能,像台达的变频器自带PLC ,有I/O口,还有文本显示,做你这个足够了,还没有那么多的接线,你看了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Y:
引用 网友C:
搞个双回路时间继电器(可用俩普通时间继电器来实现)4小时左右的就可以了。如果前变频器停止要延时后再启动后变频器就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便宜,省力

网友Z: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搞定

网友AA:
这个是个好东西日本原装,时间循环控制器,什么时间开什么时间停止都可以,不同段的时间可以设置。如果要价格150元联系电话13926759669

网友AB:
可以使用循环定时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AC:
小型plc也就几百块钱。。。。

网友AD:
简单的电路,为什么要用PLC,浪费啊。

网友AE:
用那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加一个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了,很便宜,好点的才60块钱呢。

网友AF:
我同意5楼的。

网友N:
是的;适用

网友AG: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辅助继电器就能实现这一功能,费用不超过100,不必用PLC,

网友I:
时间继电器好啊,便宜

网友AH:
单片机就很便宜的

网友AI:
要想便宜就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控制了。
做电磁节能

网友AJ:
建议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AK:
5楼很直接,给你个PLC也未必会用。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