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PLC型号:FX1N-40MR-001
编程电缆型号:USB-SC09
编程电缆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为com4 ,比特率设定为9600
驱动安装好了GX DEVELOPER 8.34连接 设置COM4  9.6Kbps
通信测试时总是绿灯亮几下
接着弹出无法通信提示
---------------------------
MELSOFT application
---------------------------
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是以下原因。
·通信超时(电缆断线,不支持指定传送速度)
·工程和连接站的PLC类型不同
·PLC复位。请关闭窗体后再次执行
·监视条件功能出错
(正在执行时执行了其他功能,使用不支持的通讯线路)

<ES:0180840b>

这个怎么解决?我试了COM1~COM4串口都不行,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设备管理起里面的通讯口与GX里面的通讯口是对应的。
各位大哥,帮帮忙!
请保护接地

楼主:
         大哥们帮帮忙哦
请保护接地

网友A:
有没有安装驱动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要么编程口坏了,要么线坏了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