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失去铭牌的电机怎样才能确定其参数

楼主(2012-02-22):
向高手请教:一台失去铭牌的电机怎样才能确定其参数。

网友A:
可以的话先拆开电机两端的外壳,先观察是几级{转速}的电机,电机的线圈分别有链式,交叉式,同心式,和双层绕线式,在观察电机定子的槽数,线圈的跨槽之间的间隔很大,一般级数很小,像2级的的电机线圈跨槽都很大,在观察电机的线圈线径,一般线径大的功率也相对大,反之就小,也可以去查书,都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B:
擦亮点,传图片上来,我不懂总有人懂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测量一下定子;长度;直经‘槽数;对着电动机说明书查一下ok

网友D(2012-03-23):
你可以通过测量其空载电流,然后乘10除8,看得到的商更靠近那个级别的电机就行了。至于转数可以通过测量得出

网友E:
6楼有道理...
学与习

网友F:
如果想知道可以用六楼的说法,要是用变频控制,你可以让变频器自己学习嘛 !

网友G:
如果是国标Y 系列就比较简单了查看一下电机的中心高 运转一下看一下转速基本就能确定型号
如果是进口的先确定电源电压再看电流 不过有时不准 我公司有台进口电机负载时电流只有铭牌标注的一半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