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 两个通信模块如何通信?

楼主(2012-02-22):
本人现在需要将两个三菱FX2N PLC 通过FX2N-485-BD 通信模块并联运行,
现在卡在两个模块通信接线到底怎样接才是对的,通信参数如果设置问题上,亲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这论坛真差劲都没人回的,还好俺自己搞定了

楼主(2012-04-07):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陈子华老师的,视频教程很详细!

网友A:
485BD上有四个端子,分别是RDA RDB SDA SDB,你把RDA和SDA链接起来,再把RDB 和SDB链接起来,最后从RDA引一条线接到变频器的R+上,再从RDB引一条到R-上,要把两条线绞起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