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海泰克

楼主(2012-02-22):
为什么我个人觉得海泰克触摸屏的反应慢呢!比其他的都慢,常用的是6600s

网友A:
慢 是因为你设置 和plc里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祝大家心想事成

网友B:
在画面的属性中设置下,把要快速更新的字和位地址填入,更新速度默认是一般,改成快速。

网友C:
是啊,我多年用海泰克。
觉得海泰克的质量确实比维纶,显控的好,尽管贵点钱。
下载积分:+1(东北小子) 你好 我们龙江代理海泰克 ..

网友D(2012-07-26):
海泰克,还可以了

网友E:
用过,做过宏指令编程打印,出现拖后一次打印的问题,不知道神马原因。
其他的感觉还行吧。
三菱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