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2-22):
该主题已被管理员删除!

楼主:
这个是什么东东?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B:
去费斯托网站查查!!

网友C:
带模拟输出的压力传感设备 貌似 看不清楚

网友D: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E:
1貌似费斯托压力开关或流量传感器,2有点像U型光电传感器,3实在是看不清

楼主:
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它的工作是和PLC连接的一共4根线,2根电源,2根是控制,还有接了个空压机气管,当压力达到0.6以上,PLC工作,当低于0.6时 ,PLC停止。上面有电子表,还有2个按键,可以调的。那位师傅买过,或者知道那里买的到

网友F:
根据你的图片编号,查找该产品已停产,请根据你的产品详细参数选择替代品,详细请找FESTO(费斯通)
http://www.festo.com.cn/net/zh-cn_cn/SupportPortal/InternetSearch.aspx

楼主:
找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