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作台 感应电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今天客户那边更我说,之前给他们做的操作台,现在只要一上电所有的灯都亮了(运行灯,自动灯,故障灯) 只是亮度是微弱的, 但是再断电的话 灯依然是亮的, 这我就不理解的,按理说他们没有外接电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干扰引起。。。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漏电?

网友C:
可能用的是LED的指示灯,我公司里一个指示等,你总电源关着它也有亮

楼主:
不是LED指示灯 也没用变频器

楼主:
大家能看见吗

网友D:
有测量过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E:
你用的是LED灯吧,估计是零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把零线接地,要么换灯泡式的指示灯或带变压器的指示灯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楼主:
9楼的兄弟 没有零线啊

网友F:
什么牌子?什么样的指示灯?有些指示灯里面有电容,可以放电的

楼主:
不是这样的 就是 一般的 爱普 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