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2):
当看到一个新程序时,对照着字位表,想看字位表中某一个点的程序中的应用位置,利用“选项”中的“数据交叉参考”如何找到,敬请到家介绍

网友A:
你都已经把“交叉引用”打开了,找到需要查找的地址位置双击,系统会自动指到相应的程序位置。
如果不能打开“交叉引用”,请编译一下。

网友B:
1楼正解

楼主:
我在交叉引用中找到了,但是双击以后没有反应的,他不会跳转到相应的应用位置的,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估计你是双击块(符号)位置了,要在(位置)下侧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