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 感应电问题

楼主(2012-02-22):
今天客户那边更我说,之前给他们做的操作台,现在只要一上电所有的灯都亮了(运行灯,自动灯,故障灯) 只是亮度是微弱的, 但是再断电的话 灯依然是亮的, 这我就不理解的,按理说他们没有外接电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要那么计较,亮就亮吧,又不影响什么
这种现象我经常见到

网友B:
操作台接地值越少越好

楼主:
不是我计较 客户计较啊

网友B:
操作台接地不好

网友C:
可能是零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D:
地线和零线接触在一起了

网友E:
不是感应电的问题,我估计是等电位的问题!!!只供参考!期待更好的答案

网友F:
应该是哪根线跟相线有点导通

网友G:
把操作台重新接地、还有解释换一种灯

网友H:
最好用三相加地线,变压器,取消用零线。

网友I:
主要是没严格三相五线制,就是零线和地线不能接,并且有的工厂三相严重偏相,零线接外壳也不是地电位.建议零线不接电控柜的外壳,应用单独的一根较粗的地线接外壳.

网友J:
接地有问题,零线和地线估计是通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K:
这种事情很正常的 你要注意的是零线不要用一根都并在一起

网友L:
遇到过,单一接地就好了

网友M(2012-03-23):
三相五线制线路,保护零线电控柜重复接地就可以。

网友N:
你应该是用的led指示灯吧,有这现象,而且是220v的吧,办法倒是有很多。

网友O:
是否用的LED指示灯,如果零线虚接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没严格三相五线制,就是零线和地线不能接,并且有的工厂三相严重偏相,零线接外壳也不是地电位.建议零线不接电控柜的外壳,应用单独的一根较粗的地线接外壳.

变压器的零线可是跟地线相连的

网友Q:
是不是零线和别的线路串了。有可能指示灯质量不好。

网友R:
测量一下电位看看,用个重复接地

网友S:
指示灯不同的相位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