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3):
LG plc编程时,程序读一半时电脑就蓝屏,我用的是USB转RS232通讯线连接的,编程软件连接都正常,就是从PLC到电脑读一半时电脑就蓝屏或是电脑死机,只能强行关机再重启,或者程序能读完,读到参数时电脑蓝屏死机。希望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期待高手说明

网友B:
有几种可能:
1、USB转COM线的质量不好,不稳定所致。()
2、电脑主板质量不好。

解决:。台式机一般自带串口,你用转换电缆应该是本本吧?!买个好些的转换电缆,或者直接买个Express接口的COM卡,更稳定,速度也快。

网友C:
软件方面冲突引起的,你把通信速率设定低一些就好了

网友D:
USB转串口的问题,换一个吧。
买的时候,注意USB的芯片,一般来说,使用FT232芯片的兼容性好很多,一般便宜的都会蓝屏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确实是转换器的问题,换个好的,把通讯速率调低点

网友F:
有可能是软件的关系~~~

网友G:
是否电脑感染病毒?是否其他PLC也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H:
转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