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编程时,程序读一半时电脑就蓝屏

楼主(2012-02-23):
LG plc编程时,程序读一半时电脑就蓝屏,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系统,USB转RS232通讯线连接的,编程软件连接都正常,就是从PLC到电脑读一半时电脑就蓝屏或是电脑死机,只能强行关机再重启,或者程序能读完,读到参数时电脑蓝屏死机。希望大家帮助一下。
台湾永宏plc

网友A:
电脑问题 抗干扰不行
销售永宏plc,威纶,奥堤司人机,变频伺服电机,文本显示器等 自动化项目设计开发,飞剪,制袋,印花机,注塑伺服节能改造。技术交流QQ1075151737

网友B:
这个是电脑系统的,一般win7的有32位和64位的,我们的好多软件都还没这么兼容、、、、、、、

网友C:
小朋友,你该换电脑了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