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3):
请教一下 4-20mA的信号 怎样转换成0-20之间数字?CP1E 系列的 先谢了各位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以下说明假设使用的机型为CP1E-N40和模拟量输入模块CP1W-AD041。

CP1W-AD041是4通道输入的AI模块,其占用4个输入字和用于设定模块参数的2个输出字,由于使用的是40点的主机,因此主机占用的输入与输出地址分别是CIO0~CIO1,CIO100.0~CIO100.7和CIO101.0~CIO101.7。
所以分配给AD041的输入通道地址为,CIO2~5,设定字地址为CIO102,103.

下面是设定字的说明:

由说明中可以看到,其最高位必须设置为1,低8位分别用于设定2个通道。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第一通道,不需要平均值,通道需要设定为启用,因此2进制就是1010.其余通道均设置成不启用。因此设置为0000.

因此设定字就是#800A,与#8000.
  • 下载积分:+1(chweyu)
  • 下载积分:+5(ysz0377) 热心助人

网友A:
    由于在模拟量模块必须先设定再使用,因此,在程序中我们需要第一次循环标志用于设定设定字。

    由于模块设定字写入需要0.1~0.2秒的时间,因此我们使用一个定时器用于延时。

    此时通过直接读取模拟量输入通道我们就可以读取到模拟值。
  • 下载积分:+2(zhangyuet) 好贴!

网友A:
    模拟量的读取值在0~6000之间,此值代表4~20mA的输入值,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线性化整定指令将其整定到楼主要求的0~20之间。

    在欧姆龙中,线性化指令分为SCL,SCL2,SCL3,其实质是一样的,只是使用的直线方程不同而已,对于一条直线来说,其直线方程可以分为两点式,截距式等等,这里我们就以SCL来描述,其使用的是两点式。

    根据手册上对于SCL指令的描述,其输入值根据参数定义的范围进行整定,然后将整定后的值输出。
    参数:
    第一个地址:整定后的下限
    第二个地址:整定前的下限
    第三个地址:整定后的上限
    第四个地址:整定前的上限
    这里:整定后的上下限分别是20,0,而整定前的上下限分别是6000,0.
    所以,在使用SCL指令前,首先要设定参数,我们在第一次循环中就做了参数的初始化,参数的初始化不需要必须在第一次循环中设定,你可以在任何SCL指令执行前予以设定。

    最后,我们调用SCL指令,完成输入数据的线性整定。

  • 下载积分:+1(鄱建锋)
  • 下载积分:+1(lizhongxv) 好人!
  • 下载积分:+5(luozhiguo20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A:
    在本贴结束的最后,附上整个例程的程序: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砂锅大的拳头)
  • 下载积分:+1(lingda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ysz0377) 好贴!
  • 下载积分:+5(lizhongxv) 感谢!
  • 下载积分:+5(uu.liu)
  • 下载积分:+2(rpgdiy) 好人!
  • 下载积分:+2(zhangyuet) 好贴!
  • 下载积分:+5(盗版猫)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 太感谢兄弟了

网友B:
    太详细了

网友C:
    C兄的高质量回帖很有学习价值,膜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兄的高质量回帖很有学习价值,膜拜啊!

    向大师致敬

网友E:
    向高手学习了,这个回贴太有价值了!!!

网友F: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G(2012-03-24):
不错,但是文件打不开

网友H:
1楼老兄真是热心人,讲解得详尽。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I:
学习了,明白了.

网友J:
见识到高手啦

网友K: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佩服,加敬仰!!!

网友L:
学习了。讲解很详细。

网友M:
太帅了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N:
回帖的质量很高,论坛就需要这样的人

网友O:
看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P(2012-04-23):
向cvlsam 学习,技术好,热心助人。

网友Q:
讲的太好了。。就是文件打不开啊。。。。

网友R:
不错啊!学习了,不懂还是请教

网友S: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程谢谢了。

网友T:
2楼人真不错..技术也不错,热心助人

网友U:
这么全面啊,好好学习学习,辛苦了

网友V(2012-05-28):
这不是高手不高手的问题,而是兄弟愿意花时间来详细说明这些问题。。。
现在这样的人太少了
致敬

网友W:
就是文件打不开啊

网友X: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Y(2012-07-30):
发现4楼的“cvlsam”特热情!

网友Z:
太认真了,顶你

网友AA:
多谢
随风而生

网友AB:
上面这位真是热心肠啊

网友R:
把CP1W-AD041换成CP1W-MAD11怎么编

网友AC(2012-10-27):
太有价值了此贴

网友AD:
thanks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AE:
回答的非常好,很给力,顶一个。

网友AF:
向高手致敬

网友AG:
大神啊,谢谢给大家分享

网友AH(2012-12-23):
这样的回帖太实用了!

网友AI:
向高手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AJ:
真羡慕楼主,赶上了大师级的回答,我们也受益啊。

网友AK:
讲的确实不错,值的详细一看

网友AL:
太有爱了,解决我当务之急啊,哈哈
xuehi

网友AM:
不错啊,就是文件打不开

网友AN:
看了高手的回复,小弟又长见识了,拜谢

网友AO:
真牛逼
机械臂

网友AP:
向高手学习了,这个回贴太有价值了!!!
下载积分:+1(18317809158)

网友AQ:
向大师致敬!

网友AR(2013-01-26):
谢谢大师,向大师学习!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