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232-BD能用来写入程序吗??急~急~急!!!

楼主(2012-02-23):
三菱FX3U-232-BD能与电脑连接通信吗?我想用FX3U-232-BD与电脑连接写程序,请高手指点接线方式,发下图最好!!!谢谢!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2012-03-24):
當然可以阿,3u本身422連接HMI,就用232BD連接編輯程序

网友B:
你用的HMI是三菱的吗?如果是就更简单 直接用RS232电缆插在HMI上和PLC通信 我一直这样连接正常

网友C(2012-04-24):
PC<->(female)FX-232cab-1(female)<->PLC(FX-232-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