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变频器400HZ能变频400HZ去带动标签上写的额定50HZ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楼主(2012-02-23):
额定变频器400HZ能变频400HZ去带动标签上写的额定50HZ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吗?(不过标签上变频器。电动机额定HZ都是50,这里的50HZ直的是交流电流的频率么?)

网友A:
能带动,但是你电机的轴承恐怕受不了。你的设备机械业受不了。

楼主:
那400频率的变频率要想运做到最大频率应该选者怎么样的电机?我这里有点不明白。频率跟什么有关系。公式忘记了郁闷

网友B:
不可以,第一电机轴承受不了,二电机发热象电炉。要用专用400hz变频电机
學無止境

网友C:
没问题的 我就做过实验,用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台安变频器,东元变频器,海利普变频器做1HZ区间电压变化特性实验,1HZ最大扭矩实验,1HZ电机物理抖动实验。最高频率实验。实验绝非高频电机,普通日本3P220V200W电机。海利普最高600HZ。其余都只有最高400HZ,实际转速未知。可是要达到400/600HZ要40S-1min钟加速时间。

网友D:
我认为你必须你设备的机械寿命、如果仅仅是实验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人有多大胆思潮回来了??

网友F:
电机轴承很快会烧掉。

网友G:
400 hz试过是1.2万转,三菱的5.5KW变频电机富士变频器带

网友H:
依稀记得转速N=60*f/p(P为电机极数,单级为1,双级为2.。。。。),照此若是单极电机,则理论转速n=24000rpm了,真的是飞车啦!

网友I:
别乱搞了,普通电机肯定不行。正常工作,又不是试着玩。各方面的配套都是问题!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