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交替启动电路图

楼主(2012-02-23):
控制要求:一个一拖二的水泵用一个变频器控制,能5个小时自动切换一台电机,现在用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原理图如下,看看是否合适,用了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HHS3R这种型号),和两个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大家还能想到更好的办法吗? 不用PLC的

网友A:
我来看看,我先装上CAD,好好看看你的图纸,看完后给你,回复。

网友B:
使用奥拓尼克斯LE4SA计时器可以选择两段计时,何必这么麻烦,台湾品牌计时器也有二段式计时,不过在没有的情况下用普通计时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好像梯形图,楼上老兄:德力西JSS48A时间继电器有你的功能,不过千万不要忘记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图好像梯形图,楼上老兄:德力西JSS48A时间继电器有你的功能,不过千万不要忘记变频器的作用。
呵呵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我天天接触JSS48A计时器,我怎么没有发现,只是看到两对普通延时常闭/常开,或者是一对常开/常闭加一对中间继电器触点。楼上的JSS48A可能是比较高的版本吧

网友D:
下来看看~然后再说

网友D:
啊哦~我说这个题目咋熟悉了~昨天LZ不还纠结PLC和时间继电器呢~
研究下去

网友D:
LZ的图果然好像梯形图啊~
对这点很不理解~

楼主:
有一个连锁和一个延时断开,所以加了个KM1的长闭触点

网友E:
我画电气原理图,一般也是用梯形图一样,只要改变一下元件名称 就可以了.简单

网友F:
感谢楼主,终于知道了变频器是怎样接线的了```

网友G:
我觉得最简单的交替运行如这个图,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H:
我觉得你弄的太复杂,
1\不如选一个带有定时切换泵功能的变频器.—— 方便
2\还不如用个时控开关控制呢,KM1和KM2互锁. ——简单

网友G:
回复楼上的.
用时控开关设定是方便的,但在实际使用时是不方便的,因为时控开关是按照每天设定的时间来工作的,但我们也许今天3点半开始工作,明天也许1点05分开始工作,那样你每天要修改设定的时间

网友I:
用棘轮继电器

网友J:
直接买个路灯的哪样的时间控制器不是更简单?
!!!

网友K:
请问楼主这个KA2有啥作用啊?找遍了整个图也没能找到他的线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