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eview上传时报模式错误

楼主(2012-02-23):
我用的事Kinco MT506T的触摸屏,自己做了一条线缆,连接也OK。但是用Easy Manager Upload的时候,之前也都正常,只是在指定完文件名再按打开的时候,出现“Mode Error(模式错误)”的对话框,我看到后面有4个Dip开关,应该是怎样的模式才可以正常下载?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了,重新安装一个高一点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B(2012-04-16):
上传时背后四个拨码开关全部都置位OFF就好啦

网友C:
哎 我就更糟了 以前用个步科的屏 背光源坏了 用个同型号的替代吧 发现步科的程序上载 后 下载到屏时 竞然报基本画面出错 哎 得重新照写一次

网友D(2012-07-17):
这个好像要烧写程序

网友E:
报模式错误是因为你使用的PC串口号大于COM1了,一般我们都是建议使用COM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