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松下的程式?

楼主(2012-02-24):
请问在如下图所示的松下plc的程式中,当r12 闭合后,断开,是否r13会一直闭合(当然是r21,x3不动作的情况下),还是在r12断开后多一个扫描周期后断开。。。谢谢~

网友A:
R13是多余的,看这条程序你不用看R13

网友B:
试试就知道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