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2N-48MT编写步进电机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各位大侠 我在学习 步进电机时遇到的一个 问题 ,步进有暂停 断电保持的功能,能够记忆暂停跟断电之前发的脉冲 ,恢复后继续走剩下的脉冲,具体怎么做呢??求指教

网友A:
看手册,你的软件里的帮助也有,M点(具体是M 多少要看手册)MxXX=1时暂停,=0时走完剩余脉冲
锁螺丝机

网友B:
楼主这个你直接用绝对定位指令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你的软件里的帮助也有,M点(具体是M 多少要看手册)MxXX=1时暂停,=0时走完剩余脉冲
你那说的M8140只用于暂停,好象不使用于停电保持吧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
用脉冲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