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 从站报BF错误,相连的其他从站没有报错,通信线和接口没有问题

楼主(2012-02-24):
西门子300 ,CPU315-2DP从站报BF错误,相连的其他从站没有报错,通信线和接口没有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情况好像是模块哪个点有短路现象吧?!分别断开试试看!

网友B:
通讯接头3和8针脚测一下

网友C:
看看诊断,是不是组态型号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