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GX-WORK2

楼主(2012-02-24):
在Wind7上下载GX-WORK2,安装好后无法启动?

网友A:
换成XP系统就可以了,或者在WIN7下用虚拟XP系统。

网友B:
额 刚才还在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下了一个想安装下看看 结果我是WIN7也要悲剧了?

网友C:
是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D:
系统有问题

网友E:
我的是XP系统,不过我编写的程序,重新更换存放位置也打不开?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F(2012-08-30):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XP系统,不过我编写的程序,重新更换存放位置也打不开?不知什么原因。
我的改文件名后也打不开。可能是GX-Work2中文版系统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