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文本框中不能输入中文,只能输入英文,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24):
如图所示,有朋友遇到过这事吗?谢谢!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
你是说上图中输入中文或者是英文吗?这个不需要输入文字,只是让你选择字体和文字(右侧会出现下拉菜单),选用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我放那图的意思是已经设置好了,为什么文本里还是不能中文!

网友B:
应该是输入法的问题,WINCC据说是狗日的微软帮做的,我用拼音加加就输不了,用搜狗拼音每次都自动切换为英文,要按下shift切换回来,而且微软拼音禁了也会跳出来,反正多多切换输入法吧。

楼主:
3楼正解,通过你的方法可以输汉字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