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PLC程序和上位软件中,如何实现设备的报警

楼主(2012-02-24):
请问大家,如果一台设备有很多报警点,如:某个气缸没有前进到位,需要出现报警。这个报警怎么才能实现呢?
这种方法可行吗,出现某个报警,把一个中间继电器置为1(M110)?然后在上位界面中监控这个继电器。

网友A:
其实就是监控,同时输出一个辅助继电器。在上位机监控M的状态

网友B:
可以办到

网友C:
报警就是一个状态,目前你要知道的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要报警,知道了满足什么条件报警那就输出了报警信号说着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报警就是一个状态,目前你要知道的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要报警,知道了满足什么条件报警那就输出了报警信号说着数据
就像LZ说的气缸没有前进到位?像偶们平时是用什么来进行判定呢?本人新手,谢谢 呵呵

网友E:
让PLC上的报警点需要人手动去复位,这样报警存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用上位机去扫描你所有的报警点,再做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F:
我的理解:报警信号可以理解为“一般输出点”。要使这个输出点动作需要什么条件,而产生这个报警信息就是满足了相关条件后的结果。比如气缸没有退到位,是退到位行程没有检测到信号还是该回路存在故障,或者是气缸实际位置值确实没有到达。

网友G:
ReadSPLC_M("M" & CStr(L), MSComm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