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4):
954505128qq.com

网友A:
试试我记得可以
附件: 永宏解密.rar (33 K) 下载次数:397
附件: 永宏解密软件FBS.rar (418 K) 下载次数:569

网友B:
现在用不到,下载收藏,支持一下!

网友C:
holy crap
两个下载都检查出木马

楼主(2012-03-25):
两个下载都检查出木马

网友D:
楼上的,正常情况下这种破解解密软件都会报毒的,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二楼提供的软件能否破解4.52以上版本的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