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温控模块FX2N-4AD-TC的冷却系统怎么实现!~

楼主(2012-02-24):
请问各位大虾三菱PLC温控模块FX2N-4AD-TC的冷却系统是怎么实现的呢???还是这模块只有控制温度的的功能没有冷却的功能??例子:如果是塑料挤出机用三菱PLC温控模块FX2N-4AD-TC控制其温度,那如何控制塑料挤出机上的冷却风机来降机筒的温度呢???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要用程序来控制,模块只能读数据而已!
是的!~就是我想问的是4AD模块加程序是控制加温系统,那冷却系统是用什么模块控制呢??

网友B:
论坛有这方面的书
请问大虾,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给个网页连接!~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C(2012-06-05):
简单啊,在程序里面写,用比较指令,温度大于设定值就吹风就搞定了!

网友D:
输出 反作用加热,正作用冷却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
FX2N-4AD-TC是温度输入模块,用于检测温度,要配合热电偶
单靠它不能控制温度。
控制温度通常要用模拟量或者晶体管再控制加热器。
你要冷却,可以加一个由PLC控制的风扇或者水冷装置。
下载积分:+1(bao_bao) 感谢!
zsh340

网友H:
7楼说得对!

网友I(2013-02-03):
通过编程就可以实现加热、制冷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