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步进电机多段脉冲控制

楼主(2012-02-25):
用台达PLC控制步进发脉冲来行程定位,走一段距离后触发感应开关再以额定脉冲运行,脉冲完成后定位,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指令

网友A:
没有,这是一个程序,自己编辑

楼主:
请问我想如果感应器触发后步进电机不能停顿,同时以额定的脉冲来减速定位,减速时间不做要求,要怎样编程呢?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能不能给个样本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B:
如果要求功能不多,单纯是分段控制。我是用“AKS-01Z伺服步进可编程控制器”来实现的。可参考该网址
www.SIHONGMOTOR.COM

网友C:
用松下PLC有这样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