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请问各位,三菱触摸屏GT1000系列想要用笔记本编程是否需要手动焊一个6针对25针的串口线,然后再使用三菱的串口转USB的编程线转换成USB即可,如果这样是不是电脑里面首先要装串口驱动程序,6针对25针的连接线是怎么连接的呢?谢谢!

网友A:
GOT1000的支持MINIUSB的通讯,找根普通的手机,MP3之类的通讯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哦我买了一支120元

楼主:
具体是GT1030的,我看了没有miniusb,是用六针的母头与外面连接的,,所以得用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