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232-BD能用来编写程序吗??

楼主(2012-02-25):
三菱FX3U-232-BD能用来与电脑通信编写程序吗??需要什么转换线来连接?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
可以使用三菱的FX-232CAB-1 线缆连接,接线图如下:
至于通讯设定与标准编程线SC-09的设定相同。
Good Luck~

楼主:
通信成功了 ,太感谢大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