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连接问题

楼主(2012-02-25):
电脑与欧姆龙CP1E一连接(USB)PLC程序就出错,有时连接时可以上传程序,但显示有错误,我的电脑系统是WIN7的,软件用9.0和9.3都一样,请教各路高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一般是驱动问题,换成XP系统吧。

网友B:
9.3的软件和Win7系统是兼容的,官方都有说明,楼主换一条带屏蔽的USB线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网友C:
使用串口试试

网友D(2012-07-05):
升级驱动

网友E: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内部的电路板插头接触不良,环境差最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经常遇到。

网友G(2012-08-17):
Win7系统和欧姆龙不兼容,换系统

网友H:
WIN7偶尔遇到过!

网友I:
我的WIN7就不能用欧姆龙的,一直用旧的本本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J:
plc有时毛病
学习中

网友K:
usb线抗干扰很差,如果线太长,现场有变频器的情况下容易出错,最好还是用xp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