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问题...

楼主(2012-02-25):
请问这两句语句有什么不同,我是初学者:
1:
LD X0
OUT Y0
LD X0
SET Y0

网友A:
前者Y0不保持,后者Y0保持.OVER

网友B:
比如X0是个开关,y0是盏灯,第一个程序,把开关合上后,灯亮,开关断开,灯灭;第二程序,开关关上,灯亮,开关断开,灯也是亮的,直到给一个复位命令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是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E(2012-04-09):
怎么提这种问题呢?怪怪的,刚入门吗?

网友F:
浮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