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种型号的三菱PLC

楼主(2012-02-25):
请教大家指导下,想通过PLC 控制一个伺服做一个旋转臂,动作简化如下,原点-正35度-等待信号-顺90度-回原点或直接到正35度。。。。如此循环
我该选择什么样型号的PLC及检测元件,如何实现这一控制,最好能给个原理图。[ post][/post]

网友A:
fx系列就可以,发脉冲控制,可以通过滚珠丝杠或者同步轮传动,再计算角度,不需要编码器等检测元件。

网友B:
是的fx1n可以

楼主:
采用脉冲输出型的PLC控制,通过同步带轮和减速机来传动,这样能够实现位置控制的精度要求不?

网友C:
那要看你的精度要求多高…用三菱的fx.Q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