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西门子200PLC中的SM0.4构成程序定时运行

楼主(2012-02-25):
用来实现程序的定时运行,比如说只让让程序运行时间累计一个月?

网友A:
SM0.4是周期为一分钟的时钟脉冲,可设置小时、天等几个计数器来实现长延时。
其实采用长延时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采用S7-200PLC的的实时时钟、中断等技术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