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求版主回复

楼主(2012-02-25):
我下载这个软件{触摸屏综合软件GT-Designer3 Ver1.14Q(内含GT Simulator3)下载}分 扣了没有下载成功,再下还要分啊。求版主弄一下。
下载积分:+80(ymmfa)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id=48
这里是可以下载的,我刚测试了。
但这个文件比较大,你在下载的时候,最好使用迅雷。这样可以断点继续,以防中途掉线。
我先把分补给你。

网友B:
求版主教我一下,在安装GX Developer8.6过程中,出现“请输入产品序列号。请输入英文字母或数字。”我已经输入安装序列号和软件英文,就是不行,请求版主我弄一下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