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KFS43B伺服马达刹车线怎么接?

楼主(2012-02-25):
MR-J2S-40A伺服控制器控制HC-KFS43B马达,伺服刹车线接P24与N24,当伺服OFF时,刹车松开。请问正确的接线方式是什么?MBR CN1B 19需要接什么线么?

网友A:
CN1B 19是多功能端子,可以用参数设定,一般接报警输出,具体看说明书!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
给24V就行了,没电就会刹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