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100v,100w)坏,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02-25):
安川交流伺服电机(SGMAH-01BAF41,100v,100w,无制动器),驱动器为SGDH-01BE,伺服电机已更换到第四个,每星期一个,每次更换新电机后运转正常。电机坏了,驱动器也无报警。好像电机不听使唤了一样,坏电机通电还能微弱运转,通电时用手可随意转动转子,有时候会发出吱吱响,不知道什么原因?(设计没问题,因为现场有10台,只有一台有问题)

网友A:
把其它九台中的一台电机换到老坏的机上,把新电机换到被拆的好机处,再看下次是那台电机坏,来判断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
将其他电机换到此工位,一星期坏。

网友B:
那看下是不是驱动器有问题呢 不如换个到这里 再者检查下设备是否漏电或者电机附近是否有强磁场存在

楼主:
如何检测驱动器好坏,不敢再试电机啦。

楼主:
SIGMA WIN+ 能检测电机运行电流吗?

楼主:
谁有SIGMA WIN+的手册?

网友C:
会不会是使用电源电压忽然有较大的变化,电压瞬间降低于正常工作的下限值呢这是其一,其二是整个系统有没有接地保护呢,可能静电原因引起弱电部分击穿某个电子元件,

网友D(2012-03-28):
看看伺服器吧。有可能是先没接好。先查查机械方面
jxh668

网友E:
伺服电机坏是烧线圈,还是坏编码器?

网友F:
换个驱动器试试看,估计应该是驱动器出问题了。

网友G:
先检查一下伺服电机连接的联轴器是否有与丝杆端正对中连接,不要有侧向力,否则很容易把电机驱动端轴承损坏或是由于连接不对中电机轴转动时有扰动,容易把编码器盘损坏;其次仔细检查一下驱动器到电机的动力线连接头是否有破皮的现象,特别是伺服电机转动线也在拖动的情况一般会很难发现,当你停下来时一切正常,而在运动时,当线被拖动到某一处时就会有短路或漏电的情况发生,所以这种情况要仔细检查~

网友H:
楼上的其实已经说到关键了。楼主说了很重要的一点,换电机开始是不报警的,我很想问下,你的脉冲电阻用的1。2K,1。5K,还是2K,还是2。2K。这是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在多个帖子里说过了,90%是机械问题,一个是侧向力过大,一个是轴向力过大;轴向力过大不是因为丝杆与丝杆轴承之间的摩擦问题,而是随着移动的机壳等与机体之间的摩擦。这个摩擦刚开始也许很小,当负载移动到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面,负载突然因为摩擦导致轴向力过大,而造成伺服编码器问题或者引起驱动器内部芯片过流。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伺服编码器很烫,有糊味,而驱动器不报警,下电,手动转子,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就是转动不连贯。
QQ76214024

网友I:
先检查一下负载情况(电机脱开时),没问题的话,在检查工作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J:
伺服器问题应该会报警,问题可能还在伺服电机的负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