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安装GX-Developer 8.86需要多少内存?

楼主(2012-02-25):
各位大虾:XP下安装GX-Developer 8.86需要多少内存?

网友A:
WIN7和XP差距不大吧~这个占内存不是很大~只要就是打开的时候占的比较大~内存不足会慢一下~
我的任务管理器显示才30M左右~

网友B:
一般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

网友C:
很少;一般都可以

网友D:
l软件不是很大,能装得下

网友E:
是台电脑就可以。。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最好电脑内存为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