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感谢各位前辈,已经搞好了,就是用CX-POSITION这个软件写进去的。几个人摸索了好久才弄进去。谢谢关注……跪谢……

楼主:
求解,更换欧姆龙nc模块时怎样操作呢?原设备上的不定期出现异常报警(已经确定是模块有问题)更换一块新的上去上电报警6100,参数上载也是一样报警。求良方……%

网友A:
模块初始化;再试试看

网友B: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C:
6100?是不是回原点时候碰到极限了,多半是你参数没有传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00?是不是回原点时候碰到极限了,多半是你参数没有传进去吧。

请问兄弟怎样传上去呀,我把原来的备份传上去了,但是还是报警哦,模块的RUN\ERC\SENS\DATA常亮,X\Y\Z\U灯闪亮。CX-ONE在线监控报警代码6100.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D:
你的定位模块参数应该是用软件写进去的,我一般都是在程序里写,这样,你换模块只要设置好单元号就好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请问6楼是用什么软件写呢

网友C:
CX-POSITION把原来的PARAMETER,SEQUENCE,SPEED,ACC,DEC,DWELL,ZONE,等等,全都传进去

网友D:
8楼正解,一看你们就是没有认真看NC手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解,更换欧姆龙nc模块时怎样操作呢?原设备上的不定期出现异常报警(已经确定是模块有问题)更换一块新的上去上电报警6100,参数上载也是一样报警。求良方……%

看看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附圖

已经确认过极限开关没问题的哦。4条轴同时报哦

网友E:
楼主和我是一个厂的吧?

网友E:
我也是遇到欧姆龙NC433想把原点降低一些我调整了近点感应器(调下一点)结果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