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使用电机热敏保护的时候都怎么设计?

楼主(2012-02-25):
最近接触到不少电机上加装热敏电阻保护的,尤其是Y2系列大电机更多,保护效果不错!不过对于使用方法我都是看到利用中间转换装置,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可以加载到PLC输入的方法!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使用经验。交流一下。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热敏电阻输出模拟量,处理起来就是麻烦,以前逛电子市场发现有种温控开关,达到一定温度就开关动作,个人感觉,如果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也可以考虑这玩意,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楼主:
热敏电阻是保护的挺好,就是太麻烦。也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高招!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输出模拟量,处理起来就是麻烦,以前逛电子市场发现有种温控开关,达到一我也觉得楼上说的对现在家用热水器都用这玩意挺好用又便宜可选性强稳定各种温度范围可选,我用过的有80度的和120度的

楼主:
看来也就只能这麽用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量

网友D:
学习下,看看都用什么方法啊

网友E:
用家用热水器温控开关是个很好的提议,个人认为比热继电器来得直接,值得一试

楼主:
电机用热敏电阻有完全开关量的吗?没用过啊!好像都是线性信号啊!

1162859666@qq.com

网友F:
要加块小电路板,对懂电子的简单

网友G:
用家用热水器温控开关的建议很好!学习了。

网友G:
我原来用过西德的电机,电阻丝直接绕在三相绕组里面,对电机保护很好。那么问题来了:家用热水器温控开关的测温点放在哪里合适呢?如果电机缺相运行,绕组各点的温度不会是一致的。